求助CADENCE IC5141安装问题

楼主(2019-07-08):
小弟采用虚拟机安装redhat4后安装IC5141,按照论坛各路大神的安装教程进行安装,中间没有报错。可是在最后进行启动icfb&时,显示为未识别的命令,采用which icfb命令,显示没有此路径,请教各位出现过此种问题吗?如何解决,小弟不胜感激。
增加错误显示:

网友:
please upload an image from error...

网友A:
环境变量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境变量设置了????

环境变量已经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环境变量已经设置

environment variable seems don't set properly.

网友:
probably reason ,

1) not add correct binary path to $path variable
2)  not install k shell in your system.

楼主:
终于搞定了,原来是按照安装教程配置环境变量时,某个语句的大小写搞错了,也是无语了。,最后多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