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修改SDF后仿问题

楼主(2019-07-08):
做一个很老的项目,sdc中设置clock uncertainty为0.3,PR后,PT吐SDF后,还要在sdf上setuphold check各加0.3去后仿真,无法理解(以前工程师做的)。个人理解PR都是按0.3时做得,那如果再加0.3再去后仿,那岂不是很多violation,不太清楚为什么这么做,只是为了留余量?哪位朋友遇到过,能解释下为什么呢?

网友:
这个你需要理解uncertainty 里面包含哪些东西(哪些时间构成你设置的0.3ns);然后PT是怎么处理uncertainty的。

在吐出的SDF中,无法反应这0.3ns的"余量",所以这个工程师加在DFF的setup/hold,正好可以跟PT timing 分析匹配。这很严谨,很资深。

推荐个数字前端设计深度入门课程,可以看看(第10课讲STA分析):
http://bbs.eetop.cn/thread-854132-1-1.html

网友:
clock uncertainty 大都是用來保留timing的空間. sdf會把把真實netlist APR看到的電路延遲都記錄出來... 所以可以在PT裡面看到...

建議最好事先用PT看看timing status....再來決定可不可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