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F电路PA输出端ESD问题咨询

楼主(2019-07-08):
我看了几款射频芯片的PA输出端的ESD能力都很弱,不到2KV(HBM),使用的ESD管的尺寸太小,为什么不愿意做大点提升ESD能力呢?

网友:
额,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射频输入输出端是不加ESD的

网友A:
标准是HBM 1kv就可以了,如果做大的话,需要更多的面积,这个需要折中成本

网友:
功率受限

网友B:
ESD标准加大,则二极管面积加大,寄生电容变大,损耗加大,功率受限,频率受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D标准加大,则二极管面积加大,寄生电容变大,损耗加大,功率受限,频率受限 ...

那一般优化到多少呢?

楼主:
那行业一般做到多少ESD能力呢?我看了规格书直接写750V而已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是HBM 1kv就可以了,如果做大的话,需要更多的面积,这个需要折中成本

面积应该还好啊,其它管脚都做好ESD保护的,只是差PA输出,增加不多面积吧。

网友:
面积增大,寄生电容增大,你的频率还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