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7安装后patch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9-07-08):
安装后,在patch的时候,报缺少libstdc++.so.6,网上找了一些方法,都需要在线升级,我们的服务器是不允许上网的,不知哪位大牛有解决方法,先谢谢了。
系统是redhat 6.6

网友A:
去网上下载相应的安装包,安装好就行了

网友:
yum一下,安装光盘里的package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网上下载相应的安装包,安装好就行了

谢谢,我试一下,就是linux要离线升级一个库太麻烦,各种依赖关系。

网友B:
把安装盘挂载上,yumrepo.d里设置一下yum源 baseurl=file:///mnt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安装盘挂载上,yumrepo.d里设置一下yum源 baseurl=file:///mnt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安装盘挂载上,yumrepo.d里设置一下yum源 baseurl=file:///mnt

谢谢,已经按照这个方法弄好了,首先还要把yum更换到CentOS。

网友:
做一个符号链接

网友:
链接附件

libstdc .so.6.0.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