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siwave 可以抽取 package 的 spice model 么

楼主(2019-07-08):
如题,请教大神;

网友:
可以收取封装S参数,不能得到spice model吧

网友(2019-09-16):
得到sNp之后,用Cadence broadband spice转化成rfm文件,就得到hspice模型了

网友(2019-10-22):
ansys自己也有插件或者软件可以转成spicemodel,比如PSI里的result界面。

网友(2019-12-19):
or you can do it using Python.

网友A:
SIwave可以得到窄频的RLGC参数的。也可以得到全频带的S参数或者比较复杂的RGLC参数。

网友(2020-03-26):
可以吧
没试过

网友(2022-04-21):
引用 网友A:
SIwave可以得到窄频的RLGC参数的。也可以得到全频带的S参数或者比较复杂的RGLC参数。  ...

RLGC和RGLC有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