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啥HVT是低功耗,LVT是高功耗,我验证的结果为啥不对,有人可以解释下吗?

楼主(2019-07-09):
HVT – High Threshold Voltage causes less power consumption and timing to switch is not optimized.  It is used in power critical functions.
LVT – Low Threshold Voltage causes more power consumption and switching timing is optimized, used in time critical functions.
SVT – Standard Threshold Voltage offers a trade-off between HVT and LVT i.e., moderate delay and moderate power consumption.
图里面明显在相同的gm的时候,hvt的功耗大于lvt,(VDD*id)有人可以给解释下吗?

网友:
不知道咋回事,HVT和LVT的size必须是一样的,这样得出的结果一定是LVT ion大才对

网友A:
https://wenku.baidu.com/view/93d12ce36bec0975f565e20f.html

数字集成电路的平均功耗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enku.baidu.com/view/93d12ce36bec0975f565e20f.html

数字集成电路的平均功耗了解一下 ...

谢谢。我这边是想用这个管子做一个射频的LNA,只会用到一个管子,虽然看了您发的这个数字集成电路的平均功耗,还是不理解单管的功耗。

楼主:
这两个管子的栅长、栅宽、finger数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这边是想用这个管子做一个射频的LNA,只会用到一个管子,虽然看了您发的这个数字集成电路的平均 ...

gm=2Id/(Vgs-Vth)

网友:
HVT和LVT的功耗主要是动态功耗和静态功耗

HVT 阈值电压高,漏电流很小,静态功耗小,同时由于阈值电压高,动态功耗也低
而LVT阈值电压低,漏电流会比较大,静态功耗大,动态功耗也大
漏电流主要是温度高的时候才会体现出来。

网友:
基本上demon0821說的都是對的
但是漏電流我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在高階製程90nmnm以上,漏電流會超過你的想像
很久以前,公司曾經IC回來,一開始以為IC內部short,
找了一陣子才知道那是漏電流,幾十個mA
基本上HVT與LVT的漏電流差了數十倍...
...
因為漏電流大,所以高階IC的電源管理變顯學了,有用到的區域才打開

网友B:
楼主的仿真很天真,不知有什么逻辑关系,看到忍不住吐槽。
(1)楼主贴的那几句话写的很清楚了,翻译一下,hvt功耗低但开关速度慢,lvt功耗高但开关速度快。并没有说相同开关速度,哪个功耗更高!!
(2)从楼主仿真来看,只在意gm也是不对的,即使要比较速度,也应该用gm/Cgg!!
(3)楼主仿真得两个管子只有尺寸相同,gm接近两个相同点,vd相同,vg和vs却有差别,更别说衬偏效应等没考虑到,gmbs被吞了吗,还是rf_mos不需要考虑这个??。

另外猜测这个功耗是针对数字电路而言,对模拟电路不太适用。
数字电路,其开关速度及功耗和电源电压,mos管阈值有很大关系,不能在电源电压不同时对两种管子比较!!

网友C:
楼上好大脾气,楼主仿真时,要确保Vgs ,vds,尺寸一样才对,保证gm相等并没什么用
物理概念很好理解,HVT管阈值高,漏电小,静态功耗小,LVT管阈值低,漏电大,静态功耗大
楼主加油

网友:
Vgs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仿真很天真,不知有什么逻辑关系,看到忍不住吐槽。
(1)楼主贴的那几句话写的很清楚了,翻译一下,hvt ...

自己一个人在慢慢摸索,有时候考虑的方向确实不对,层主口气虽然冲了点 - - 但是能指出问题,也是蛮感谢的。我现在的有个问题是如果要在射频器件里面考虑的话,比如说(20Ghz)LNA,应该出于哪种考量来选择这三种晶体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好大脾气,楼主仿真时,要确保Vgs ,vds,尺寸一样才对,保证gm相等并没什么用
物理概念很好理解,HVT ...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一个人在慢慢摸索,有时候考虑的方向确实不对,层主口气虽然冲了点 - - 但是能指出问题,也是蛮感谢 ...

不是对楼主发脾气,是嫉妒楼主的年轻。
追求速度应该是LVT吧。没接触过RF MOS和LNA,不知道有什么特性,可以多找些资料和文档看。
就普通MOS而言,我会关注fT,gm/id,gm/cgg,噪声,mismatch等。

网友D:
RF电路除了特殊考虑的话,一般都会选低vth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RF电路除了特殊考虑的话,一般都会选低vth的管子

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嘛?

速度快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嘛?

1. LVT管在沟长>Lmin时增益比HVT管大
2. LVT管Gm/Id比HVT管大
3. LVT管Cgg小
4. LVT管噪声小
。。。
好处甚多,不好的地方也有,比如漏电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一个人在慢慢摸索,有时候考虑的方向确实不对,层主口气虽然冲了点 - - 但是能指出问题,也是蛮感谢 ...

这里面所谈到的功耗主要是针对数字电路,SOC来讲的。不是针对模拟和射频电路的,要知道只有在先进工艺节点才有多阈值电压的管子提供出来,0.18哪个时候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做过数字电路的后端的,就会知道,需要速度的时候用LVT的STD CELL去换HVT CELL的CELL ,需要降POWER的时候则反之。

至于你问做射频用那种管子,这个我也不说很清楚;但可以给个大概的思路,最早的40nm LP的工艺只有三种VT,后面ULP又增加了2种VT,其中ULVT主要是针对射频应用的。也就是一般射频应用会选更低的阈值电压的管子。另外28nm的PDK里面,TSMC也是先提供的LVT/RVT这些管子的RF模型,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提供HVT的RF模型,也侧面说明了射频相对这个需求小。

网友:
简单方法,相同尺寸,相同电压,给个脉冲看PEAK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2024-11-19):
引用 网友D:
1. LVT管在沟长>Lmin时增益比HVT管大
2. LVT管Gm/Id比HVT管大
3. LVT管Cgg小

和标准阈值电压的管子相比,LVT管子也有上述三种优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