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DR内存条的双通道和三通道是什么意思?宏旺半导体来解答

楼主(2019-07-09):
DDR内存条双通道、三通道、四通道都是什么意思,很多朋友不是很明白,这篇文章宏旺半导体将从几个方面带来了解。

双通道,就是在北桥(又称之为MCH)芯片级里设计两个内存控制器,这两个内存控制器可相互独立工作,每个控制器控制一个内存通道,理论上比单通道的性能要强。三通道和四通道也是类似的意思,不过只用在了高端配置上,支持的主板并不多,市面上价格也较高,简单地说,多通道就好比你一件事,但是同时有好几个人干的意思,效率比较高。

今天宏旺半导体重点讨论下双通道组合有多少,可以分成三种情况简单说明。

1、两条内存

最简单的情况就是两条内存,这分为同容量和不同容量,同容量的最简单,无论是任何一种安装方法,只要你讲两条同容量的内存插到主板上,都可以实现双通道,并且测试下来性能表现几无差别!不同容量的其实也是如此,比如8GB+4GB这种不同容量的组合。不过小编建议,最好是遵从顺序,A1+A2(1+3)、B1+B2(2+4)这样的成对安装方式安装——这是因为在CPU内存控制器查询的时候总是会有个顺序。

2、三条内存

如果是三条内存,在相同容量下,按顺序安装就可以;如果是不同容量的,同理最好是A1+A2,B1或B2安装第三条容量有差别的那个;或者反过来,B1+B2安装同容量,A1或A2安装不同容量的那个内存;如果是三条都不一样,最好是不要装了。

3、四条内存

四内存其实和三内存差不多的情况,不同的是毕竟是四根内存,其实也就无所谓了……当然,最好内存还是同容量成对组合。

不同的组合性能有差别吗?

不同的组合方式性能自然有区别,十几年前的双通道内存,两根内存的性能表现是最好的,然而经过十几年发展,现在性能最好的是四内存同容量双通道,次之的则是同容量两内存双通道,大致如此。

很多测试软件无法正确测试不同容量的双通道组合,还有不同内存数量的双通道内存组合,测试成绩看起来会和单通道内存差不多,只要看CPU-Z这类软件里查看内存属性为Dual就可以了。

这里提供些小小的参考意见,宏旺半导体实际测试的结果是,同样型号不同大小的内存,组双通道的性能4G+4G < 4G+8G < 8G+8G双通道可以开启,具体表现为内存带宽的翻倍。但是,不同频率的内存不能组成异步双通道,双通道开启时,高频率的内存会降频,完全按照低频率的Profile运行。如果时序出厂调试上的差异,使得高频内存在按照低频Profile运行时,低频的这种时序不能让高频内存稳定运行,就会出现内存故障。不同品牌和型号的内存组双通道就有可能出现这种问题,特别是高端的超频专用大马甲内存,DIY的时候经常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