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工艺top metal疑问

楼主(2019-07-09):
假若安装的工艺为1P6M,有TM1,MTT2两层top metal,那在画版图时候在LSW窗口中选择M5或者选择TM1画出来的是不是都是TM1层?还是说两者不一样,TM1是厚一点的M5,谢谢

网友:
安装目录下应该有文档会告诉你的吧,还有安装的时候应该也是让选了金属厚度的,对SMIC的工艺不熟悉,只能建议你看看文档里面怎么说

网友A:
不是的吧 IP6M 是最高metal层次是metal6  MT1 相当于metal7  MTT2相当于metal 8吧

网友:
1p6m就是tm是m6

网友:
看文档的要求,或者是规则中的说明

网友B:
SMIC提供的文档有说明,选择不同厚度的顶铝,用的顶铝层次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吧 IP6M 是最高metal层次是metal6  MT1 相当于metal7  MTT2相当于metal 8吧

您跟楼下说法不一样 到底哪个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IC提供的文档有说明,选择不同厚度的顶铝,用的顶铝层次不同

谢谢,但是看过了,没找到

网友:
比如你说的是6M的工艺,12k以下顶铝厚度的,一般用metal6,25K以上的用MTT

网友:
1

1

比如上图,1-5铝使用A1-A5,6铝使用AT,如果顶铝厚度25K以上,6铝就用TT来画。还有些工艺MIMCAP的顶铝又会用一个其他层次。具体去各厂家的工艺文件里肯定有体现的

网友:
看了一下SMIC的文档,按你需求的工艺要求来选择对应的PDK。你当前选的5铝用m5,TM1和TM2都是顶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