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TLAB编程写的滤波器怎么具体到电路实现

楼主(2019-07-09):
看网上都说设置滤波器时用MATLAB里的函数特别的简单,现在编写了个滤波器的程序,编好后,可以将他转化为电路吗?MATLAB里的FDATOOL工具箱设计的可以转化为电路
的simulink模型,MATLAB程序编写的滤波器后续怎么转变,可以实现吗?最终的滤波器肯定要硬件来实现的,现在只是程序怎么往硬件上靠,有大牛能说说软件实现后的后续步骤吗?

网友A:
首先,你的滤波器类型是啥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滤波器类型是啥样的?

就比如巴特沃斯滤波器吧,现在是MATLAB程序,后续怎么转变可以往硬件方面靠

网友:
巴特沃斯滤波器的话,连续时间应该可以得到S域传递函数,然后分解成一阶和两阶的形式,再去看看硬件电路中电容电阻值如何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