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7启动慢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7-09):
启动慢

网友:
机器的原因?

网友A:
/etc/hosts文件中第一行添加主机的名字

网友(2019-09-01):
是虚拟机上安装的吗?

网友(2019-11-29):
是不是网络连接开着的原因

网友B(2020-06-23):
你好,启动慢的问题解决了吗?我这还有个问题,画版图时q查看layer属性时弹窗也比较慢。不知道能不能当做一个问题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启动慢的问题解决了吗?我这还有个问题,画版图时q查看layer属性时弹窗也比较慢。不知道能不能当做一 ...

不能,这个是启动软件慢,里面的操作没关系

网友(2020-09-21):
我的机器配置很好,有时快,有时慢,我感觉是软件设置环境的关系,还在解决中。

网友(2021-04-25):
引用 网友A:
/etc/hosts文件中第一行添加主机的名字

请问一下怎么确认主机是谁呢,或者说主机就是放license的服务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