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always块中if语句的条件是啥意思?

楼主(2019-07-09):
如题,” if(ValidOut & FiltIdx <= N_test-N_tap)“这句我不太理解,请大神指点下!
always @(posedge Clock) begin
    if(ValidOut & FiltIdx <= N_test-N_tap) begin
      FiltIdx <= FiltIdx + 1;
    end
    if(ValidIn & SignalIdx < N_test) begin
      SignalIdx <= SignalIdx + 1;
    end
  end

网友:
就是一个比较语句吧,相与的结果和相减的结果比较

网友:
不明确运算符先后关系,打个括号不就清楚啦,何必纠结。

推荐个数字前端设计深度入门课程,可以看看:
http://bbs.eetop.cn/thread-854132-1-1.html

楼主:
感谢感谢!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