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混频器(mixer)

楼主(2019-07-09):
大家好,我想请问一个关于混频器的问题,就是普遍来说混频器的功能是将射频信号和本振信号相乘(一般射频和本振信号都是较高频率),然后得到一个中频信号。那我现在可否输入射频信号为980MHz和本振信号是20MHz,然后输出的差频信号就是960MHz,也就是说想让我的高频信号向下移动一小段频率,这个想法可以用混频器来实现吗?如果不行,为什么?什么方法可以实现这个想法?

网友:
从表面上看,混频出来除了有960M还有其它频率,尤其是1000M这俩频率靠的比较近,我猜想只把960M滤出来,也是比较困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