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OP诚邀模拟IC相关培训讲师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求助] 谁能推荐一个隔离ADC产品,在实现AD采集的同时,还实现了信号的电气隔离?

楼主(2019-07-09):
谁能推荐一个隔离ADC产品,在实现AD采集的同时,还实现了信号的电气隔离?

网友:
隔离ADC比较少见,可以用一种间接的方法实现,先把模拟电压转换成PWM信号,再用PWM信号经过光耦隔离后输出。MCU直接采集PWM值即可。这样既实现的模拟信号的采集,又实现了信号隔离。APC芯片GP9303可以实现0-5V转PWM。性能不错。

GP9303

GP9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