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个module RTL转FPGA实现时的需求

楼主(2019-07-09):
假设有A,B,C,D四个模块代码,但是没有没有A,B,C,D集成的顶层模块;实际设计时A,B,C,D之间也没有数据交互
请问在一个FPGA project可以同时实现这四个模块功能在同一个FPGA上吗?

网友:
你得写一个顶层,对四个模块例化,然后把接口引出来。另外,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数字IC自修室,然后加入我们的微信群。有问题在群里直接讨论比较快。

网友:
无论如何你的工程只能有一个顶层文件。
你为了把这几个模块都用起来,那么你必须定义一个顶层文件去例化他们。
不然,四个文件你只能用起来其中一个,即把其中一个设为顶层文件。

楼主(2019-08-08):
好的,多谢两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