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R复位电路,1.8V出现电流抖动,3.3V的没有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9-07-10):
测量的点是VDDA到地的电流,为了算功耗,相同的结构,3.3V的mos换成1.8V的为什么会出现电流的振荡呢?

网友A:
仿真电流用最高精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电流用最高精度试试

用了conservative精度的现在是一条是直线了,谢谢

网友B(2021-09-17):
你好!我也是采用你这种结构做的POR(1.5V阈),向您请教下问题,这个结构在PVT下翻转阈值变化很大,请问您的范围大概控制在多少内呢;功耗大概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也是采用你这种结构做的POR(1.5V阈),向您请教下问题,这个结构在PVT下翻转阈值变化很大,请问您 ...

我后来没完全用这个结构,但基本原理差不多。pvt翻转阈值大比较正常,要按需求的规格来调整。需要考虑你的上电范围是多大,一般分快上电和慢上电都要仿真。比如快上电你设为1ns到vdd,慢上电设为5ms到vdd,看一下在这个范围内是不是都能保证比如90%vdd以后再翻转。por充电电容加大,倒比管加大都可以使翻转阈值往后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后来没完全用这个结构,但基本原理差不多。pvt翻转阈值大比较正常,要按需求的规格来调整。需要考虑你 ...

你好,请问为什么要在全conner下90%以后复位呢?按照我的理解复位电压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吧,过低就会错误复位,过高的话万一电源抖动/电池电量不足,不是也会产生错误复位信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后来没完全用这个结构,但基本原理差不多。pvt翻转阈值大比较正常,要按需求的规格来调整。需要考虑你 ...

快上电是能保证的,这个结构级间不需要做电容,延迟时间也很长了,因为前面两级的MOSCAP取值取的很大来保证ff+125℃下的阈值;所以快上电都能保证100%VDD后产生复位信号;
而这里关注的就是慢上电的复位阈值。、

网友(2022-06-20):
引用 网友B:
快上电是能保证的,这个结构级间不需要做电容,延迟时间也很长了,因为前面两级的MOSCAP取值取的很大来保 ...

这种结构就是牺牲了PVT下的检测阈值换取面积,实际其实还是看需求,要是精度要求比较高可以换成比较器的结构。

网友(2023-07-10):
有无参考的pa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