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dhawk中需要一个 top_name.timing 的文件,这个文件如何在PT中产生?

楼主(2019-07-10):
各位大神:
       redhawk中需要一个 top_name.timing 的文件,       这个文件如何在PT中产生?
谢谢!

楼主:
找到方法了: 在pt中, update_timing 之后, source /redhawk/bin/pt2timing.tcl, 再 getSTA * -b -output top_name.timing
就会在当前的session中产生一个  .timing

网友A:
受教
好像也可以在redhawk里面用ate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教
好像也可以在redhawk里面用ate产生

是的,pt里比较方便

网友(2021-12-15):
引用 楼主:
找到方法了: 在pt中, update_timing 之后, source /redhawk/bin/pt2timing.tcl, 再 getSTA * -b -outp ...

受教

网友(2022-05-23):
新版PT可以直接使用write_rh_file命令

网友(2024-01-09):
能不能分享一下pt2timing的文件該怎麼編寫!!??感謝呀

网友:
我这边SDC导入失败了,显示spef里有很多错误,是不是因为spef和.v没有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