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 sdf max min delay问题

楼主(2019-07-10):
PT 分析timing的时候如果开了on_chip_variation,但是不设置timing derate,按道理来说应该和single anlysis分析一样啊。single analysis 分析timing 吐出的sdf max min 值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我上面说的那种开on_chip_variation后max 和min的值却不一致,所以想知道这种不一致是由于什么引起的。
同时我也设置了设timing_derate为1的情况,同样max 和min值不一致。

是不是除了timing_derate之外,当开启ocv的时候,PT内部有默认的derate来计算max和min值,所以结果才不一样?

网友:
可以在PT上使用report_timing_derate来查看。另外,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数字IC自修室,然后加入我们的微信群。有问题在群里直接讨论比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