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论坛网页不能滚轮上下滚动了

楼主(2019-07-10):
最近,论坛页面不能鼠标上下滚动了,右侧也没有滚动条,360浏览器,浏览器打开其他网页没问题,应该不是浏览器的事

网友A:
我谷歌浏览器可以,正常滚动,你是什么浏览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谷歌浏览器可以,正常滚动,你是什么浏览器呢?

360。。。。。。。。。。。

网友B:
引用 楼主:
360。。。。。。。。。。。

360 浏览器也没问题
看一下www.eetop.cn 首页可不可以滚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360 浏览器也没问题
看一下www.eetop.cn 首页可不可以滚动?

首页可以滚动,点到论坛里就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页可以滚动,点到论坛里就不行了

你换谷歌浏览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谷歌浏览器试试

试了,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