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采样电路电压衰减问题

楼主(2019-07-10):
现在用PMOS和NMOS做如图的采样电路,电容用的是10nF,充电时间为2ms, 放电时间为38ms.

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保持电容为10nf的情况下,减小电压的衰减, 我试过将两个PMOS串联增加R值使RC常数增大减小电压衰减的问题,但是电压衰减没有任何变化。

请哪位大神指教一下。

非常感谢。

波形

波形

电路

电路

网友:
你这个是什么采样电路,原理都不太清楚。问题更没法回答了。

网友A:
因为你示波器探头对地电阻10M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示波器探头对地电阻10MΩ。

如果是探头的问题,那如何测量合适?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示波器探头对地电阻10MΩ。

如果是探头问题,那如何测量合适?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示波器探头对地电阻10MΩ。

如果是探头问题,那如何测量?谢谢指教

楼主:
如果是探头问题,那如何测量?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示波器探头对地电阻10MΩ。

是否要加一个Buffer 在Buffer后测量?

谢谢回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否要加一个Buffer 在Buffer后测量?

谢谢回答

是。探头还有寄生电容,不过足够小。你应该计算一下各种漏电流多大。

分立器件寄生参数也要搞清楚,看看有没有电容漏电,MOS开关漏电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探头还有寄生电容,不过足够小。你应该计算一下各种漏电流多大。

分立器件寄生参数也要搞清楚,看看 ...

好的,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