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rc LDL current density check

楼主(2019-07-10):
求助各位大神,有人用perc检查过电流密度吗,貌似是要自己写rule,自己没什么写rule的基础,看了perc 提供的lab,还是云里雾里的,是不是需要先系统学习一下tcl及calibre perc呢??求大神支招

网友:
不用的啊

楼主:
这位大神能不能给点指导?我目前看lab里面的case里面的perc rule,几乎要一个个函数去查一遍,而且换做我自己的layout,又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A:
foundry应该会提供deck 吧,我跑过PERC,主要是自己配置下options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undry应该会提供deck 吧,我跑过PERC,主要是自己配置下options就可以了

感谢回复!好像大部分都不提供,我们用的tsmc,好像就没有,需要根据自己的design写rule

网友(2020-06-30):
楼主能分享一下lab吗?

网友(2023-12-15):
请问一下楼主解决了这个问题嘛

网友(2024-05-07):
可以分享一下你的Lab吗

网友:
这个看你是什么工艺,有的工艺foundry会提供,有的就没有,只能人工去check了

网友(2025-05-26):
引用 网友A:
foundry应该会提供deck 吧,我跑过PERC,主要是自己配置下options就可以了

请问一下如果工艺厂不提供perc rule,这个怎么自己写rule?怎么配置呢,你们是用脚本跑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