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公共地接法问题请教

楼主(2019-07-10):
请教下图中两种ESD的公共地连接方式从实际效果来看区别大吗?左边是foundry给出的标准形式,公共地和core的地是独立分开的两个pad。考虑到这俩pad最终都会直接bonding到同一个地平面上,为什么不可以按照右边的方法直接将公共地接到core的地上呢?这样可以节约一个pad...
谢谢!

ESD接法

ESD接法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台积模拟IO的电路,好处将local 地同global 地断开,从而防止local 地被global地干扰。你要是不care噪声的话可以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