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佬,milkyway产生Fram出问题

楼主(2019-07-10):
我自己画了一个与非门版图(带混淆和虚拟孔的,和标准单元等高不等宽)DRC,LVS,电路图前仿,版图后仿都没问题!!!!
但milkyway的时候Fram文件在icc里打开是空白的,就当中一行红字
milkyway报错说输出端Z和vdd短路或M1-M9都不存在(选不选overwrite分别对应这2个error)
lvs,后仿过了,肯定不是版图真的错了短路,那是哪里不对导致的,求大神解答啊,各种试了半个多月了没解决
用的是65nm工艺

网友A:
map文件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p文件对吗?

应该是对的,其他map连Fram的文件夹都无法产生

网友B:
lef文件自己提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f文件自己提取的?

对,自己用Abstract提的,应该不是流程有问题,仿标准单元结构画的版图一套流程下来是没问题的,混淆的DCVS逻辑的那个大些的版图就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自己用Abstract提的,应该不是流程有问题,仿标准单元结构画的版图一套流程下来是没问题的,混淆的DC ...

你可以打开milkyway库里的cell,在它报短路的地方看看。

网友:
那就是abstract转lef有问题

网友(2020-09-15):
最下面那个layer mapping文件是哪里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