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PLL仿真不收敛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9-07-10):
将电源的输入从恒定电压变成短时间从0到VDD的形式,pLL输出正常频率

网友A(2025-01-10):
你好lz,请问你是把电源变成pulse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lz,请问你是把电源变成pulse了吗

仿真不收敛的办法一般就是要给电源加一个跳变,0v爬到vdd,这个爬升速度可以自己根据仿真时间和系统情况设定,如果不是针对仿真上电,很快的跳一下比如0v 1ns 到vdd,基本能够解决收敛问题。vpulse,vpwl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