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ker快捷键设置问题

楼主(2019-07-10):
design window 下设快捷键。  以Make cell 为例, 我在Laker下的文件中加了 <Key>3 DSG^^^^^^
在下拉菜单中 make cell 后的确出现 make cell  3   但是我按3时 没反映。

网友:
很多年没有用过laker了,具体是怎么设置的了,不过应该和virtuoso类似,你按完快捷键看看main window那里有没有什么提示,或者启动目录下找找log文件之类的看看有没有什么提示

网友A:
你用的是LAKER3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LAKER3吗

对的

网友:
你找一个laker用户指南就知道怎么设置了不是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