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提升效率,P1dB趋势怎么改变

楼主(2019-07-10):
不论是做谐波负载,还是用谐波作用放大器消除二次谐波,通过控制谐波的手段提高PAE的话,P1dB和增益会怎么变化呢?为什么呢?

网友(2020-11-11):
增益我的理解不太变化。你这个应该是pa,pa首先的前提是达到Pout的要求,再去考虑pae,一旦pout定了,基波的输出阻抗点基本是定的,通过谐波来进行波形整形提高pae,不会影响基波阻抗。

网友:
p1db我的理解,影响p1db是gm和gm三次倒数,跟谐波的关系不大。

网友:
pout定的情况下提高谐波波形整形来提高pae,对增益影响不大,pout定,基波的输出阻抗点定,基波的匹配基本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