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igma delta adc的频谱的带内噪声比理论值大很多该怎么定位

楼主(2019-07-11):
请问sigma delta adc的频谱的带内噪声比理论值大很多该怎么定位,功能是正确的。还望各位不吝赐教,多谢了

网友:
理论值指的是什么?

网友:
两种方法,
(1) 分析所有电路可能引入的误差和特征,在逐一对比这些特征和观察到的实验现象
(2)将电路元件替换为理想元件,寻找电路和理论之间的差异。

网友:
什么情况的带内噪声?什么情况的理论值?
理论值只是公式计算值?还是simulink或者veriloga模型化的值?
什么情况的带内噪声?仿真还是测试?

网友:
可能仿真出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