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仿真

楼主(2019-07-11):
在Cadence仿真时候,给电路里面加入激励源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加电源;另一种是加入Pin脚,然后给Pin脚设置激励电压。我采用的是第二种方式,但是当我在给Pin脚加电压时,出现错误,显示找不到源,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一般的带pin仿真会在线上带上net名,不知道你是哪种情况

网友(2020-08-11):
ADE里stimuli加号电源后on开关要打开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