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欠压复位的问题

楼主(2019-07-11):
为了增加上电复位时间,在复位电路输出reset后面加个一个timer,由电源供电,BOR电路可以在掉电时输出方形波低电平reset,输出给timer并没有导致timer复位,产生不了低电平,应该是因为电源欠压导致的timer内部DFF不能正常工作,但是对timer进行复位的reset发生在欠压时间内,针对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修改设计让欠压时reset可以正常复位timer呢?求助各位。。

网友A:
可以试试在timer计数完成后,产生一个timer的reset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在timer计数完成后,产生一个timer的reset信号。

现在仿的是,timer不能复位,内部寄存器都是,想知道怎么在欠压时复位t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