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发ARM单片机需要用FPGA来验证吗?

楼主(2019-07-11):
cortexm0  IP core is free.but only VCS+verdi  is enough to develop a MCU?

网友:
如果你的最终目标是基于cortexm0的MCU芯片,那么vcs+verdi远远不够。

你需要linux、putty、vnc、office、VCS、verdi、DC、TetraMax、PT、ICC、Formality、Calibre、Tessent、Keil、Protel等等

你可能还需要电烙铁、电阻、电容。。。。

网友:
this is depend on your verification level .
if you only want verification at RTL simulation level.  these tool is enough
If you want verification the real chip and real app , this is not enoug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