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版图

楼主(2019-07-11):
有谁知道为什么画版图用layer层,不直接用mask层?

网友:
因为有很多layer不是mask  只是起辅助作用  方便检测drc和lvs

楼主:
辅助的就还是辅助的,不在做成掩膜版就好啦

网友A:
layer到mask有些会有做Boolean运算,这个在masktooling rule里面会有定义。通常我们画版图,只是采用可识别的定义层来画器件或连线,至于最终怎么产生出那些器件,就交给Boolean运算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yer到mask有些会有做Boolean运算,这个在masktooling rule里面会有定义。通常我们画版图,只是采用可识别 ...

我在想如果直接用mask画,不就不用做boolean运算了,所以才问了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想如果直接用mask画,不就不用做boolean运算了,所以才问了这个问题
...

layer层画会比较直观,按照现在的工艺复杂度,估计没什么认能胜任用mask直接画。boolean运算本来就是程序直接转化,不费事。

网友(2020-08-19):
后续不方便调整

网友(2021-09-15):
引用 楼主:
我在想如果直接用mask画,不就不用做boolean运算了,所以才问了这个问题
...

还有一些mark layer是为了识别器件做lvs验证的。相同mask 在不同器件的drc rule也不同,不加mark layer怎么识别是不同器件呢?复杂的物理验证,只通过简单的mask layer是无法实现的。

网友(2022-04-26):
引用 楼主:
我在想如果直接用mask画,不就不用做boolean运算了,所以才问了这个问题
...

你画的层次有可能需要OPC处理,OPC处理出来的跟你画出来的不一样,boolean需要拿最终需要制版的图形去运算,然后才能制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