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entos7 打开 library manager问题

楼主(2019-07-11):
如下图,Centos7,IC617,打开library manager后上边的边栏消失。关掉后再打开就没问题了。图片是借别人的,哪位大神你知道原因?如何解决?谢谢了

网友A(2020-01-18):
是桌面的问题,不要用gnome, 用mate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桌面的问题,不要用gnome, 用mate桌面

收到,谢谢,我尝试换一下。

网友:
正被此问题困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