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MSIM151仿真碰到的问题

楼主(2019-07-12):
   tran: time = 3.403 ms      (34 %), step = 988.6 ps    (9.89 u%)
    tran: time = 3.403 ms      (34 %), step = 90.73 ps     (907 n%)
    tran: time = 3.403 ms      (34 %), step = 74.12 ps     (741 n%)
    tran: time = 3.403 ms      (34 %), step = 39.77 ps     (398 n%)
    tran: time = 3.403 ms      (34 %), step = 725.2 ps    (7.25 u%)
    tran: time = 3.404 ms      (34 %), step = 39.56 ps     (396 n%)
    tran: time = 3.404 ms      (34 %), step = 53.59 ps     (536 n%)
    tran: time = 3.404 ms      (34 %), step = 1.563 ns    (15.6 u%)
    tran: time = 3.404 ms      (34 %), step = 54.01 ps     (540 n%)
    tran: time = 3.404 ms      (34 %), step = 4.53 ns     (45.3 u%)
    tran: time = 3.405 ms      (34 %), step = 83.94 ps     (839 n%)

Error found by spectre at time = 3.40458 ms during transient analysis `tran'.
    ERROR (USIMUWI-20008): The simulator failed to flush the stream for the format 'psfxl'. Check the format and supporting functions (for user defined formats) before running the simulation again.no error
Internal error found in spectre at time = 3.40458 ms during transient analysis `tran'.
Encountered a critical error during simulation. Submit a Service Request via Cadence Online Support, including the netlist, the Spectre log file, the behavioral model files, and any other information that can help identify the problem.
    FATAL (SPECTRE-21): Asser

看上去似乎psfxl数据格式有问题,但这格式是MMSIM151默认格式。
请教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处理?
谢谢!

楼主:
居然看都没人看?

网友:
估计硬盘写满了

网友(2019-10-31):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小弟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如果解决了的话,请问是如何解决的?

楼主(2020-01-09):
好像确实是硬盘满了

网友A(2020-07-24):
如果是服务器的话,请问硬盘写满了该怎么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服务器的话,请问硬盘写满了该怎么处理呢?

当然是删掉点内容啦

网友:
换用MMSIM13.1试试,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2021-12-20):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MMSIM15吗,谢谢

网友(2025-04-26):
引用 楼主:
当然是删掉点内容啦

请问是清除simulation的内容嘛?里面的东西都是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