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c中的GPIO有什么用?

楼主(2019-07-12):
最近在学习soc设计的知识,看到很多芯片都通过APB总线接了个GPIO,请问这个gpio具有什么功能?有什么用途?

根据我的了解gpio 可以配置为input、output。
作为input的时候,通过gpio_in 进来的数据去哪里了呢?
作为output的时候,输出的数据从哪里来呢?
另外gpio里的中断模块可以根据gpio_in产生中断,莫非gpio的另一用途是根据输入信号产生中断信号?

请各位大佬指教

网友:
https://blog.csdn.net/caoweiyan/article/details/8191838

GPIO general purpose input/output,通过配置该模块,很多外设可以共享这些IO。

网友:
GPIO和外设连接。input来自外设的输出。output输出给外设。还可以做为中断使用。

网友:
gpio有控制模块,里面有数据buf,本身io就是三极管,中断之类的都是设计功能。

网友:
GPIO General Purpose I/O
名字已经说明了一切。。

网友(2019-11-22):
GPIO读回来的数据存放在reg/fifo中,供cpu使用;同时GPIO可以还可以作pinmux,支持不同功能的输入和输出

网友(2020-03-31):
比较常用的就是中断唤醒了,还有低速串行接口模拟,可以带去抖

网友:
这个最好是看一下手册文档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