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功耗分析,IR-drop和EM分析,一般用哪个corner去跑?

楼主(2019-07-12):
各位大神:

       功耗分析IR-drop EM分析,一般用哪个corner去跑?

谢谢!

楼主:
工具是redhawk

网友A:
EM 一般是ffhvht?IR 是ttnvht?
请问一下,跑EM 和 IR 分别是什么意思

网友B(2020-04-27):
引用 网友A:
EM 一般是ffhvht?IR 是ttnvht?
请问一下,跑EM 和 IR 分别是什么意思

EM是检查通过net的最大电流(电迁移效应的作用), IR是看供电网络上的电压降

网友:
tt 125的最好啊

网友C(2023-06-28):
引用 楼主:
工具是redhawk

redhawk是内置的软件吗,还是需要买

网友:
我们是tt85,22nm工艺

网友(2024-05-30):
引用 网友B:
EM是检查通过net的最大电流(电迁移效应的作用), IR是看供电网络上的电压降
...

您好前辈,那请RMAP 分析什么呢?单根线上的电阻吗?

网友:
不同工艺都有相应的guid,没有的话就看项目组或者客户要求

网友(2025-04-15):
引用 网友C:
redhawk是内置的软件吗,还是需要买

不是,redhawk是Ansys出的软件,要另外买的

网友:
你们用的都是什么corner呢?

网友:
一般不是ff 125或者ff 105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