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在Linux环境下搭建CCID测试环境

楼主(2019-07-12):
1.安装CCID步骤:(本文使用平台为CentOS-6.2)
a)安装liubudev-devel rpm包,libudev-devel必须安装,否则在配置pcsc-lite的时候,会有错误提示。可安装liubude-devel rpm包。
rpm -ivh libudev-devel-147-2.40.el6.i686.rpm
b)编译安装libusb。
    tar –zxvf libusb-1.0.9.tar
cd libusb-1.0.9
./configure --prefix=/usr --exec-prefix=/usr
make
make install
c)编译安装pcsc-lite。
tar -zxvf pcsc-lite-1.8.3.tar
cd pcsc-lite-1.8.3
./configure --prefix=/usr --exec-prefix=/usr
make
make install
d)编译安装ccid。
tar –zxvf ccid-1.4.6.tar
cd ccid-1.4.6
./configure --prefix=/usr --exec-prefix=/usr
make
make install
e)编译安装完成以后,用所提供的Info.plist文件替换下面路径中的Info.plist文件。
/usr/lib/pcsc/drivers/ifd-ccid.bundle/Contents/Info.plist
f)启动PCSC-LITE的服务。
pcscd –a –f –d
2. 运行测试程序
   ./test
如果测试中出现服务未启动,以及设备未打开成功情况的解决方法是:将设备移除再重新挂载。
注:下图为服务未启动。
注:下图为设备未打开成功。

网友:
CCID是什么鬼,这个微软自己的驱动,现在貌似只有U盾在用吧,还有人在研究呢?

网友:
佩服佩服,楼上的是大神啊!

网友:
这位兄dei,看来你还在搞啊

网友:
windows和linux下面现在都能支持,现在很多厂家开发的读卡器都能支持CCID的。德卡XX、凌科XX、X华等都有

网友:
初次接触,文中说的CCID驱动有点深奥,有没有详细一点的说明

网友:
初次接触,文章说的CCID驱动测试有点深奥,有没有详细一点的说明呢?

网友:
测试程序是自带的还是需要自己写?

网友A:
符合CCID标准的数据通讯,但不符合7816标准协议的接口与智能卡是否能进行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符合CCID标准的数据通讯,但不符合7816标准协议的接口与智能卡是否能进行通讯?
...

广泛意义来说目前所有的CPU智能卡就是需要符合ISO7816标准的。如果设备不符合标准当然不能通讯。

网友:
我按照上述步骤,成功在ubuntu系统下安装上了ccid驱动,能够正常识别我的读卡器了,非常棒~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望楼主出来解答一下,我会时刻关注你第二篇文章的讲解

网友:
除了使用平台为CentOS-6.2,还能用别的平台吗?如果有,那还能使用什么平台?

网友:
楼主的文章实用性很强,希望后续多发些,对于我们选型研发来说太有帮助了!

网友:
这篇文章技术性好强好专业啊,表示看不懂!对于我们这种小白来说也就只能是观望了.....

网友B:
那是不是可以在不同的平台都可以使用,前提是要搭建好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不是可以在不同的平台都可以使用,前提是要搭建好环境?

CCID只是一个协议而已只要平台支持USB主模式,根据具体情况修改原则上是不同的平台也能使用。

网友:
关注楼主这么长时间了,希望楼主多出一些简单易懂的文章,这个代码看起来好吃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