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er number, mask number, gds number

楼主(2019-07-12):
请教大家下, virtuoso编辑layout时候, 左边有个窗口layers, 鼠标放到其中一个layer上时候,显示一些信息:layer number, mask number, gds number等,这些指的什么?

网友A:
gds记录layout信息的时候记录的不是名字而是数字,这个数字就是layer number+datatype,DRC/LVS/ANT/PEX 这些也是靠layer number来识别各种层次来进行检查;
gds number记录的是layer number和datatype,例如Metal1(31:0) Metal1_dum(31:1)第二个数字就是datatype;
mask number顾名思义就是这层layer对应的mask的序号,有时候在virtuoso中显示出来的这个不一定是正确的,按design rule里面描述的数字为准

网友B(2020-11-16):
引用 网友A:
gds记录layout信息的时候记录的不是名字而是数字,这个数字就是layer number+datatype,DRC/LVS/ANT/PEX 这 ...

请教一下,怎么从工艺资料里区分哪些layer需要做掩模,哪些只是标识,不增加掩模版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怎么从工艺资料里区分哪些layer需要做掩模,哪些只是标识,不增加掩模版呢?
...

设计规则前面几章一般会有device truth table,里面会详细说明什么是构成器件产生MASK的必须LAYER,什么只是marking layer。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设计规则前面几章一般会有device truth table,里面会详细说明什么是构成器件产生MASK的必须LAYER,什么 ...

感谢回答。比如我现在在用SMIC的工艺,MOS cap有用到VARMOS这一层,data type 是0;描述是Block layer to cover all MOS-type varactor。从这些信息里可以获得它是mask layer还是mark layer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gds记录layout信息的时候记录的不是名字而是数字,这个数字就是layer number+datatype,DRC/LVS/ANT/PEX 这 ...

赞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答。比如我现在在用SMIC的工艺,MOS cap有用到VARMOS这一层,data type 是0;描述是Block layer to ...

基本得不到,DEVICE TRUTH TALBLE会分必须的还是辅助的,你看一下就明白了;你看的是LAYER TABLE或者DESCREPTION FILE,不是DEVICE TRUTH TABLE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本得不到,DEVICE TRUTH TALBLE会分必须的还是辅助的,你看一下就明白了;你看的是LAYER TABLE或者DESC ...

我是在device truth table里对比发现有多出来的layer,然后到layer table找的它的描述。
我在手册里找到了一个叫mask layer 的truth table,这里应该就是会用到的mask了。

网友D(2021-10-17):
引用 网友C:
设计规则前面几章一般会有device truth table,里面会详细说明什么是构成器件产生MASK的必须LAYER,什么 ...

请问marking layer有什么用呀?谢谢。他和mask layer以及drawing layer的区别是什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marking layer有什么用呀?谢谢。他和mask layer以及drawing layer的区别是什么?谢谢。
...

marking layer主要起标识作用,比如做drc/lvs或者其他 辅助作用 ,比如金属层,加了电阻的marking layer,过lvs的时候就识别成 电阻了。

网友:
如何标识呀?谢谢

网友(2023-09-14):
引用 网友A:
gds记录layout信息的时候记录的不是名字而是数字,这个数字就是layer number+datatype,DRC/LVS/ANT/PEX 这 ...

请问不同的数据类型指的是用途吗还是有其他意思

网友(2023-10-28):
引用 网友A:
gds记录layout信息的时候记录的不是名字而是数字,这个数字就是layer number+datatype,DRC/LVS/ANT/PEX 这 ...

麻烦问下这个 mask number 是不是可以反映版图中不同层次在制造过程中的顺序啊?还有很多层的mask number 都为0是不是说明在实际制造过程中,这些层是不需要掩膜版的啊?

网友(2024-03-08):
引用 网友A:
gds记录layout信息的时候记录的不是名字而是数字,这个数字就是layer number+datatype,DRC/LVS/ANT/PEX 这 ...

请问下,一定是datatype吗,texttype怎么做区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