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tags3.0: vim/gvim中进行verilog语言信号追踪、显示拓扑插件,最新3.0版

楼主(2019-07-12):
https://www.vim.org/scripts/script.php?script_id=5494

vtags 是一款在 gvim 下实现类似 verdi 的信号追踪、显示拓扑等功能的插件。vtags 插件完全使用 python 实现,实现功能包括信号追踪、宏定义追踪、显示模块拓扑、快速打开文件、保存和打开快照、添加断点等功能。支持功能和快捷键:
快捷键 功能
创建 vtags.db
vtags 在当前目录对所有当前目录及子目录的设计文件建立
vtags data base
-v <design_file> 指定单独文件建立 vtags data base
-f <design_file_list> 指定文件列表建立 vtags data base(可以直接使用 vcs 或
verdi 的 filelist)
+vtags_incdir+ <dir_path> 将 dir_path 及其子目录所有 rtl 文件添加到 vtags data
base
+incdir+ <dir_path> 同 vcs/verdi 作用相同,添加 include file 搜寻目录
Gvim/VIM 窗口内功能
gi 进入子模块
gu 回到上层模块
mt 从顶层到当前模块的调用结构【3.00 +】
ct 清空 vtags 记录的模块调用历史【3.00 +】
<Space><Left> 追信号源,或宏定义
<Space><Right> 追信号目的
<Space><Down> 回退
<Space><Up> 向前
<Space> + v 显示侧栏导航,和展开收回侧栏条目
动态加载 vtags,在当前文件打开 dir 动态创建 vtags.db
【3.00+】
<Space> + c 添加记录点
<Space> + b 添加基本模块
<Space> + d 删除记录点或基本模块
<Space> +h 固定当前窗口
<Space> 快速访问:
1. 侧栏模块
2. Report 结果
3. mt 结果跳转到对应模块【3.00+】
<Space> + s 储存快照
<Space> +r 在当前窗口回复储存快照【3.00+】<Space> + q 快速关闭所有窗口【3.00+】
Gvim/VIM 打开时功能
gvim/vim <vtags.db path> 加载快照储存在 vtags.db 下的快照【3.00+】
基于 vtags.db 的离线功能
vtags -db <vtags.db path> “mtrace( <module_name> )”
在<vtags.db path>所在设计中,列出<module_name> 从顶层到该模块的所有调用结

vtags -db <vtags.db path> “mfilelist( <module_name> )”
在<vtags.db path>所在设计中,列出<module_name> 调用模块的 filelist
vtags -db <vtags.db path> “mtopo( <module_name>, depth, mask )”
在<vtags.db path>所在设计中,列出<module_name> 调用模块 topo
depth 可选参数,列出 topo 深度
mask 可选参数,模块调用次数多余 maks 数值不一一列出
vtags -db <vtags.db path> “mopen( <module_name>)”
在<vtags.db path>所在设计中,打开模块<module_name>文件
详细信息看《二:开始使用及支持功能和快捷键》
vtags 安装:
(1)下载插件代码,解压并复制到安装路径下。(vtags 无需安装,解压即可)
tar -zxvf vtags-3.00.tar.gz // 解压 vtags 压缩包,假设目前在用户根目
录下,则安装路径为: ~/vtags-3.00/
(2)在 linux 配置文件中添加别名。
1)使用 cshrc 的用户:
~/.cshrc 中添加:alias vtags 'python ~/vtags-3.00/vtags.py'
使用 bashrc 的用户:
~/.bashrc 中添加:alias=vtags 'python ~/vtags-3.00/vtags.py'
2)source ~/.cshrc 或 source ~/.bashre 使设置生效。
注: 使用别名的目的是为了在任何位置都可以,直接输入 vtags 来调用安
装目录下的 vtags.py 脚本。 所以能达到这个目的的方式都可以,也可以直接通过全局路径调用脚本。
(3)在 vim 配置文件中加入插件。
~/.vimrc 中添加: source ~/vtags-3.00/vtags_vim_api.vim
注:在 vtags_vim_api.vim 中除了加载脚本外,还可以修改所有支持操作的快
捷键。
(4) 本步骤可选, 可以在 vtags-3.00/vim_glb_config.py 中设置插件的一些全局
设置,你也可以使用 vtags 时生成的局部配置文件 vim_local_config.py 中进行设
置,详细配置见下文。
vtags 使用:
一: 生成 vtags.db 数据结构
完成安装后,vtags 的使用和 ctags 类似,首先需要生成对应的数据结构。
(1)cd 到代码所在目录。
(2)执行命令:vtags (得益于前面设置的别名,其实是在代码目录下调用
~/vtags-3.00/vtags.py 脚本)
注:(1)执行 vtags 生成数据文件,主要分 3 步。
第一步:找到当前目录及子目录下所有支持的 verilog 文件(各自代码使用
的 verilog 后缀可以在配置文件中添加,默认只支持.v 文件,可以在 config 中任
意添加支持的 verilog 后缀)第二步:分析所有 verilog 文件找到所有 verilog module。
第三步:分析所有 verilog 文件找到每个模块中子模块调用信息。
(2)vtags 执行完成后会在当前目录下生产 vtags.db 文件夹,里面存放的是
前面分析的数据,以及当前目录 vtags 的局部配置文件,配置详见下文。
二: vtags vim config
配置文件:
vtags 的配置可以在两个位置配置,全局配置和局部配置。
一、全局配置:
在 vtags 的安装目录下,在 vtags_glb_config.py 中添加配置。该配置是所有
使用 vtags 的默认配置。
二、局部配置:
在 code 文件夹使用 vtags 生成 vtags.db 后在 vtags.db 中会生成一个局部配
置文件 vtags_local_config.py。
当使用 gvim 打开文件时,会首先选择局部配置中的配置,如果没有局部配置才
会使用全局的默认配置。
可配参数:
frame_window_width = 30
设置 gvim 窗口最左侧 sidebar 的宽度,该窗口主要显示模块拓扑,checkpoint
和 basemodulereport_window_height = 10
设置 gvim 窗口最底部 report window 的高度,该窗口主要显示提示信息和信号
追踪结果。
max_open_work_window_number = 1
当使用 vtags 机制(如追踪到新的文件,topo 打开新的文件...)打开新的文件时,
打开窗口的最大数量,当已经打开的窗口数量到达该值时,会自动关闭一个最早
打开的文件窗口在打开新的文件。
max_roll_trace_depth = 1000
使用“空格 + 前/后方向键”能够倒退/前进的最大深度。
max_his_check_point_num = 1000
使用“空格 + c” 能够保存的最近最多 checkpoint 个数。
base_module_threshold = 200
在生成 code 的数据文件 vtags.db 时,对所有模块如果该模块在整个文件夹下的
code 中被实例化的次数到达该参数的数量时,将该模块设置为 basemodule 当
使用“空格 + v”显示模块拓扑时不显示该 basemodule 模块的调用细节,只显示
模块名+实例次数。support_verilog_postfix = ['v']
vtags 将当前目录下所有后缀在 support_verilog_postfix 中的文件认为可识别的
verilog 文件。默认只有‘v’,可以自己添加,如: support_verilog_postfix = ['v',
‘V’, ‘sv’]等
debug_mode = False
该模式是开发过程用于调试的选项,打开后会在 gvim 运行过程中,在 vtags.db
中生成运行过程的 log,会减慢执行速度,不建议打开。
dynamic_update_vtags_db = T

网友:
vim非常好的编辑器,谢谢你的脚本

网友(2019-08-26):
感谢分享,很好用

网友A:
请问一下,WINDOWS下gvim如何使用这个插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分享

请问一下,windows下使用的gvim如何使用这个插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WINDOWS下gvim如何使用这个插件呢?

window 下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dow 下不能用。。。

哦哦,好的,感谢感谢

网友(2021-04-30):
win10在cygwin下可工作,有些怪异的操作要加上,把编译后的vtags下几个目录拷贝到/下,否则说找不到/Parser/parser云云

网友C(2021-08-18):
下载的这个文件,如何加载到windows平台上?

source E:/Vim/vimPlugin/vtags-3.00/vtags_vim_api.VIM
在配置文件里面加了这个

安装的python3.4 32位,vim也是8.2 32位的

打开提示:未定义的变量 s:vtags_active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dow 下不能用。。。

能改造一下 让windows下也能用吗

网友(2021-11-29):
用不了啊,对Python版本有要求吗

网友(2022-12-15):
感谢分享,试试看。

网友(2023-05-18):
引用 网友C:
下载的这个文件,如何加载到windows平台上?

source E:/Vim/vimPlugin/vtags-3.00/vtags_vim_api.VIM

我在linux环境下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后来解决了么

网友D:
感谢作者大大,很好用,大家用的时候可以试试自己的vim支不支持python, :h feature-list. 或者自己写一个简单的echo测试一下比如:
   if has("python")
      echo "has python"
   endif

如果当前版本的gvim不支持python的话,是不会加载该插件的,我的redhat6.10的原生gvim不支持python,所以需要自己编译,我的是gvim7.4版本,源码在附件,根据如下配置,编译安装就可以实用该插件了

./configure --prefix=your_vim_install_path \
--with-features=huge \
--enable-pythoninterp --enable-perlinterp \
--enable-rubyinterp --enable-luainterp \
--enable-multibyte --enable-sniff --enable-fontset \
--with-features=huge \
--enable-pythoninterp \
--enable-perlinterp \
--enable-rubyinterp \
--enable-luainterp \
--enable-multibyte \
--enable-sniff \
--enable-cscope

make && make install

vim-7.4.tar.bz2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作者大大,很好用,大家用的时候可以试试自己的vim支不支持python, :h feature-list. 或者自己写一个简 ...

vim7.4版本的代码,网上有,大家可以自行下载,不浪费积分,我不知道怎么改积分

网友(2025-03-11):
centos 7.9上 打开提示:未定义的变量 s:vtags_active
这个问题大家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