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v中wait语句,各位帮我看看。

楼主(2019-07-12):
    wait(mailbox.num != 0) begin     mailbox.get(xx);

    ........
    end

    类似上面这段,加了wait就无法往下运行,不加就可以。虽然不加wait maibox.get也有阻塞的意思,加了反而多此一举。但是疑惑为啥加了不行呢。wait语句不是一直等待吗。

网友:
mailbox 如果没有数据你就一直阻塞到死。。。

网友:
因为你判断mailbox的数目非0优先级比get操作高,这是一个死循环了。如果不执行get,num就一直为0;只有执行get,num才可能非0。判断条件的成立,依赖于内部进程的结果,逻辑不通。

网友:
3楼说的对,你起码先get一次,再wa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