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文本编辑

楼主(2019-07-12):
请教大家,从virtuoso自动生成的pin的信息,每一行显示是“pin_name"     坐标     “layer_text"     "purpose"如: “aa_rx"    11     12     "M2_TEXT"     "drawing"  我想把整个文本的每一行都换一下顺序,换成如下:
       11     12     "aa_rx"     "M2_TExT"     "drawing"  该怎么tcl脚本,谢谢了

网友:
循环取值,然后按照的想要的顺序,重新组织下。

楼主:
可以简单的写出来看下?多谢了

网友:
没那么复杂,,直接vim打开文件,输入
:%!awk '{print $2 " " $3 " " $1 " " $4 " " $5}'
回车。

网友A:
vim列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m列编辑。

vim列编辑可以用。谢谢了。
你可以用tcl编写出来,我想学习下。谢了。

网友:
awk '{print $2,$3,$1,$4,$5}'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