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ADC前仿真问题求助

楼主(2019-07-12):
    我做了一个40nm 8bit的低功耗ADC,前仿的时候不加瞬态噪声ENOB达到了7.97bit。然后加了瞬态噪声跑数据(瞬态噪声fmax是100倍工作频率,fmin是1/100工作频率),这样跑出来ENOB只有6.4bit了,这个电路噪声要加到什么程度,才能尽可能与实际测试的情况相同?

下面第一张图是加了瞬态噪声FFT,另一张是没加瞬态噪声。

加了噪声

加了噪声

没加噪声

没加噪声

楼主:
顶ding顶顶,求帮忙。。。。

楼主:
再订,请做过ADC或者开关电容电路等需要瞬态噪声分析的大佬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楼主要问的应该不是这个问题,不知该怎么回答,勉强说两句。

(1)噪声模型与实际测试的关系  ~是有误差的,模型的误差,仪器的误差

(2)开关电容噪声计算和仿真的问题 ~建议阅读buris murmann讲 switch capacitor noise的两篇小论文~ 单就瞬态仿真而言,fmax越大/fmin越小,越准确,实际为了仿真时间考虑取个经验值。

(3)是什么导致仿真出来的噪声如此之大,是KT/C噪声还是有其它因素? ~不知楼主电容取了多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问的应该不是这个问题,不知该怎么回答,勉强说两句。

(1)噪声模型与实际测试的关系  ~是有误差的, ...

求boris murmann那两篇文章的名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求boris murmann那两篇文章的名字

一篇是论文Thermal Noise in Track-and-Hold Circuits: Analysis and SimulationTechniques一篇是PPT,
PPT自己找吧,主要内容相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问的应该不是这个问题,不知该怎么回答,勉强说两句。

(1)噪声模型与实际测试的关系  ~是有误差的, ...

(1)经验值通常取多少为好? fmax fmin scale
(2)分析后主要是比较器噪声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篇是论文Thermal Noise in Track-and-Hold Circuits: Analysis and SimulationTechniques一篇是PPT,
P ...

开关电容瞬态噪声,mark

网友:
引用 楼主:
(1)经验值通常取多少为好? fmax fmin scale
(2)分析后主要是比较器噪声造成的
...

(1)
我前面提得论文里有经验值,但主要针对的是采样保持电路kT/C噪声,8bit fs,设仿真1024个周期则 fmin=fs/1000,fmax=100~150 fs。
但比较器开关速度是采样的16倍?为了仿真比较器噪声fmax应该更高吗?
主要是速度和精度的trade off,可以多仿真几次对比,希望你能分享下经验

(2)
比较器热噪声(非kickback noise)有这么大,是电路有问题吗?
请教一下你的CDAC和比较器用的什么结构,CDAC用了non-binary rebundancy 和吗?比较器用了预放大吗,输入管尺寸多大?噪声确定来自于比较器而不是VREF?
另外,单独仿比较器噪声应是可行的,速度也比较快。

没动手做过SAR,问的问题可能不对,请见谅。

网友:
应该主要是比较器噪声,fmax一般设10~20倍比较器工作速度,fmin最小是1/仿真时长,设更低并没有用

网友(2023-11-19):
SAR ADC瞬态噪声添加,mark

网友(2024-06-27):
ADC 瞬态仿真噪声  mark

网友(2025-04-23):
mark,SARADC的噪声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