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设置打开layout时默认不是xl?

楼主(2019-07-12):
如何设置打开layout时默认不是xl?之前一直默认都是l的,不只怎么搞的打开每个cell都变成了xl,太慢了。求大神帮忙

网友A:
打开cell时,右键 --open with--对话框里面设置总是用Layout L的方式打开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cell时,右键 --open with--对话框里面设置总是用Layout L的方式打开就行

之前新启动virtuoso,双击 或者 Open (read only) 默认的都是l的状态,现在重启后双击 或者 Open (read only) 默认的都是xl的状态,是不是哪里有设置这个?cdsenv里面也没有改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新启动virtuoso,双击 或者 Open (read only) 默认的都是l的状态,现在重启后双击 或者 Open (rea ...

file--open with--选择open with Layout L--勾选那个always use...   这样下次你双击就不会是XL方式打开了

网友B:
在layout界面可以设置默认打开的layout cellview是L、XL。。。(可选增shicurrent cellview还是all layout cellviews)
File→Set Defaule Application就能看到相关选项了

网友C:
File---》Set Default Application---》有current application可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layout界面可以设置默认打开的layout cellview是L、XL。。。(可选增shicurrent cellview还是all layout  ...

谢谢  解决了我的困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File---》Set Default Application---》有current application可选择

同谢。完美解答

网友(2022-09-16):
慢是因为要跟着打开schematic,不启动电路就行
这样既能用XL的功能,又可以快速打开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