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如何插入tiehi和tielo

楼主(2019-07-12):
综合后的网表中有器件接口连接到了1‘b1和1’b0上,请问在自动布局布线的时候如果将这类端口连接到tiehi和tielo上,使用什么命令可以插入tiehi和tielo?万分感谢!

网友:
工具会自动插入的,如果工具没这么做,你看下tie cell的属性是不是dont_us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