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 输出级档位切换/或trim 影响低频PSRR

楼主(2019-07-13):
hi,all
LDO 输出级档位切换/或trim 影响低频PSRR,这个该如何解决呢?
电源从切换开关那里直接串到了LDO输出,导致低频PSRR非常差。

网友:
没有悬赏。无电路图,无仿真图。不知道什么类型LDO,主极点在哪。开关和电阻串是什么样子。psr多少,开关影响了多少,不是个好问题。
方法(1)增大开关尺寸,减小开关导通压降,缺点开关寄生电容会影响高频PSR
方法(2)
方法(3)

网友:
同上,跟“我造了个飞机,为什么飞不快呢”差不多。

网友:
确实不是啥好问题

楼主:
不好意思,上传了图片看不到。。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2020-08-12):
没办法的。

网友:
建议:1. 减小管子尺寸,减小电源到输出耦合电容 2.开关管子电源不要使用vdd,可以尝试使用vout等。。3.可以尝试使用fuse直接做开关。

网友(2020-09-28):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可以改变切换和trim实现方式

网友(2023-01-30):
之前也有遇到过,如果电压headroom足够的话,可以考虑只用PMOS开关,这样vdd的PSR就不受影响。(我之前没有关注vss的P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