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system Verilog怎么设置脚本

楼主(2019-07-13):
我的DC脚本综合Verilog语法写的模块,正确。
然后我用了system Verilog的语法写,vcs仿真我加了了-sverilog,编译仿真正确。
但是DC综合的时候报错了,好像是在 我定义了 logic变量的地方出错了,logic是SV的语法。

不知道用DC综合SV,是否也要像VCS一样设置什么选项告诉工具 “我现在用 的是SV” ???
有这种选项吗??

我的问题就是:     DC 怎么 综合 SV ??

谢谢大家!!!

网友A:
我记得analyze有option,类似vcs -sv

网友B:
analyze -format sverilog
详细可查看analyze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analyze有option,类似vcs -sv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nalyze -format sverilog
详细可查看analyze解释

谢谢了

网友(2020-03-25):
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暴风哭泣,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