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erilog实现任意分频比

楼主(2019-07-13):
偶数分频的话比较好办,只要数上升沿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奇数分频比的话,光数上升沿是不行的,还需要数下降沿
比如
module div_any(clk,rst_n,out);
input clk;
input rst_n;
output reg out;
reg[5:0]count;
parameter N=3;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clk)begin
if(rst_n==0)begin
count<=6'b0;
out<=1'b0;
end
else begin
count<=count+1'b1;
if(count==(N-1))begin
count<=6'b0;
out<=~out;
end
end
end
endmodule
其中的N为分频比,如果上升沿和下降沿同时计数的话,就可以做到奇数和偶数分频。
这里抛砖引玉,我们始终假设输入信号clK的占空比为50%,但是如果输入信号占空比不为50%又该怎么办呢?

网友A:
只用上升沿就可以实现奇数分频,用两个计数器,分别产生分频输出的1和0,这样分频输出的占空比不是50%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用上升沿就可以实现奇数分频,用两个计数器,分别产生分频输出的1和0,这样分频输出的占空比不是50%哦 ...

只用计数上升沿就可以实现奇数分频么?请问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用计数上升沿就可以实现奇数分频么?请问该怎么实现呢?

比如3分频:  计数器a 计2个clk上升沿,输出翻转一次; 计数器b 计1个clk上升沿,输出翻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