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hb仿真求的功率与计算不一致的问题

楼主(2019-07-14):
请问大家,我在cadence中hb仿真求出来的功率为什么会不一致?

情况具体如下:

1. hb仿真中,谐波次数harmonic number填不同次数时,出来的基频功率是不一样的,我需要求射频放大器的输出功率,harmonic number应该填多少?为什么这个harmonic number会影响精度? 填1时意思是输出的所有功率吗?
2. 对于完全一样的电流电压输出波形,在不同的电路图结构中用hb仿真求出来的输出功率是不一样的,我用同样的放大器,只是用了不同的供电方式,输出相同的电流电压波形,求出来的输出功率分别是25dbm和20dbm,相差非常大。
3. 我用calculator计算输出电流电压在一定时间内的平均值,然后再相乘P=IU得到输出功率,可为什么这样求得的输出功率跟hb仿真求出来的输出功率差别很大?

以下是我对问题的猜测:
对于比较复杂的电路图,可能hb仿真是不精准的,出来的结果不收敛,所以求得的功率和1dB压缩点等会有比较大的出入。

网友:
是否纯电阻?是否无谐波?

网友(2020-03-26):
我通过S参数、输入功率计算得到的功率效率,和AC仿真出来的电压电流图计算出来的不符。hb仿真正在做,就害怕也不一样,发愁

网友:
不对啊,你用平均数来算功率没考虑电压和电流的相位么

网友(2024-02-01):
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