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 virtuoso layout写文字

楼主(2019-07-14):
大家好!请教一下,在virtuoso(IC617版本) 画版图,在芯片上用金属层写一些数字或者文字,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A:
自己看吧,我也没用过。

网友(2024-04-16):
直接打text就可以,有属性,可以直接生成layout形式的text

网友B:
Virtuoso window 中打 load("cr_pgtext.il);
打开 layout
Virtuoso window 中打 cr_pgtext
pop-up window "enter text" 后选择 layer + size 点击 apply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看吧,我也没用过。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2025-08-14):
引用 网友B:
Virtuoso window 中打 load("cr_pgtext.il);
打开 layout
Virtuoso window 中打 cr_pgtext

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