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好的芯片版图要做成图片展示怎么才能清晰一些?

楼主(2019-07-15):
改dispaly,截图保存吗?还是有啥套路

网友A:
display option filter size设置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splay option filter size设置为0

如何导出来,截图是不行了,刚知道有个cadence自带一个plot,电路图可以导出来,不知道用来导版图啥样,现在试试

网友:
plot  postscript => convert  PDF  ??

网友:
plot设定后, 可以直接输出的, 6里面好像是可以print

网友:
是有一个功能,可以导出来,导出来时pdf的

网友(2020-01-14):
引用 楼主:
如何导出来,截图是不行了,刚知道有个cadence自带一个plot,电路图可以导出来,不知道用来导版图啥样, ...

键盘自带截图快捷键,Prt....

网友(2022-12-19):
引用 楼主:
如何导出来,截图是不行了,刚知道有个cadence自带一个plot,电路图可以导出来,不知道用来导版图啥样, ...

你好楼主,请问导出来了吗,具体怎么操作呀,我也需要导出来 论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