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 -hier -spi layout.net lvs.rule命令中spi什么作用?

楼主(2019-07-15):
calibre -lvs -hier -spi layout.net lvs.rule命令中spi什么作用?哪位大神使用过?求讲解?

网友:
指定抽出的layout netlist的名字为layout.net

网友:
lvs的时候将layout抽出成layout.net为名称的网表,然后和schematic导出的网表进行比较。

网友:
spi 是网表格式

网友:
寫出spice 做比對

网友:
个人感觉只需要用 calibre - lvs -hier + lvs rule 就行了,自己手动将版图的gds 和 cdl 填入lvs rule 里面就行了,用terminal 去跑 DRC LVS

网友:
一般是在tapeout的时候,才用terminal去跑,平常都是用calibre 或者assura去跑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