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

楼主(2019-07-15):
怎么用命令启动drc,在Linux上

楼主:
打不开,具体的步骤有吗,

网友A:
你用的哪个DRC tool?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不开,具体的步骤有吗,

对哦,我都忘问了,是用的calibre么?如果是的话先which calibre看看你的calibre装在哪里
如果which不到的话那就需要在环境配置的文件里给一下calibre的路径

楼主:
找到了,是不是在这个路径下下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哪个DRC tool?

mentor

网友:
那就用calibre

网友:
估计的calibre路径没设置好,没加到path下面,所以调用calibre -drc或-gui的时候会报错

网友:
命令calibre - drc - hier + DRC rule 文件。 需要在DRC RULE 文件里面layout  path 指定你版图gds 的路径。
同理calibre - lvs  - hier + LVS RULE 文件。需要在 LVS RULE 文件里面 layout path 指定你版图的gds 路径。source path 指定 你网表的路径。最后,我叫雷锋

楼主:
活雷锋,xiexie